AUSU主板

楼主(2018-08-10):
ASUS:  P5G41T-M LX

故障现象:通电触发无反应,拔掉CPU12V供电可以开机.

测试CPU电感发现没有短路,把CPU拿掉再插12V电压可以触发的,以为是CPU坏了果断换CPU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把CPU供电芯片及上下管全部换掉还的一样
这就是见鬼了,测量PU104发现敌情,果断找一个换上去上电OK,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Note/data/qqC5C9F0F25F14D5C76FF7A9786E65B90A/17eee3ecd31c44518ea44589df532423/44567f1c16c50267b76ab55ee72680e1.jpg

网友:
如果有多点的思路教学就好,小白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