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要第2次开机才能亮屏!

楼主(2018-08-10):
一台华硕K550D版号是X750DP REV 2.0原来故障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后亮屏客户拿回去用了2个多月,昨天拿过来说不显示,开机的确是不显示,拆机电流上到1.5A,再次加焊显卡后显示了,以为好了,装机后发现又不显示了,现在故障是装机后要开2次机屏幕才能显示,第一次开机电流上到1.5A,第2次开机电流上到2.1A才能亮屏,亮屏后测试没有问题,重启电脑也能显示。用裸板测试的话,10次开机8次能显示,无意发现待机芯片1225c芯片发烫,用手摸就会掉电,换了芯片后不发烫但是用手摸芯片也会掉电,主板刷过N个bios重新做了显卡,加焊过南桥还是一样的问题,这板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求解。。。。。

网友A:
这种问题就头大了,你看看声卡网卡什么芯片,外设,USB,量量复位电压,看看主板上有什么电不正常的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头大了,你看看声卡网卡什么芯片,外设,USB,量量复位电压,看看主板上有什么电不正常的没有

应该跟外设没有关系了,我拆掉了网卡,声卡芯片都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感觉裤裆有点湿的故障  坐等楼主维修结果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难修,我也遇到过一台进液的,开两次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外设没有关系了,我拆掉了网卡,声卡芯片都还是一样的问题

把那个USB3.0的程序刷刷看,看看有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最不好搞,我之前修过类似故障,也是没搞好,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你用手摸正在工作的芯片然后发现它掉电?你确定你的手只碰到了芯片?你想没想过手上有汗,主板上电的时候是不能摸的

网友C:
是不是CPU问题哦。。。。。。。。。。。。

网友:
疑难杂症,费时费力,静待佳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PU问题哦。。。。。。。。。。。。

没有CPU试,不确定,昨天用自己的硬盘装了个WIN7系统,屏蔽了显卡驱动后,开机亮屏的次数多了,而且都打不上显卡驱动,一个感叹号,打算换块显卡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最不好搞,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应该换个显示晶片.也许问题就出在显卡

网友:
种问题就头大了,你看看声卡网卡什么芯片,外设,USB,量量复位电压,看看主板上有什么电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呢           万一芯片不良你重做也没用的

网友:
我估计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换了显卡好的几率就一定会大吗?  挡机的时候跑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