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0 HM55 用电池开机不亮或灰屏有时显示三色特别经典问题希望能加精。

楼主(2018-08-10):
故障:单用电池开机灰屏或直接显示三中颜色,有时开机黑屏会断电。

适配器电池一起用正常,单插适配器也正常,电池放电电路查了,电池换了,程序刷了,EC换了还是一样,单用电源开机测试各电压正常

单用电池测量各电压发现问题独显电压出来几秒马上就掉了,第一反应就是显卡电路由问题,于是找了个显卡供电芯片换上
还是一样,以为是显卡不良了找各显卡换上去还是一样,适配器开机测试显卡供电1.2V好像没有见过这么高的,用电池开机测试0.96V几秒就掉了,正在一筹莫展是在想会不会是显卡供电管子坏了,测试供电上管G级和S级居然通了,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不放心还是把主板电彻底放干净再测量还是通的,再过一会量阻值上来了,估计是软击穿了,直接更换PQ61测试OK,用适配器开机测量独显供电0.96V正常,单用电池开机也正常了,维修到此结束了。搞得我还误杀了显卡芯片和供电芯片,EC芯片。走了不少弯路很少碰到这种问题导致用电池不开机或不亮灰屏,有时显示三色的。由于故障图片和亮机图片忘记拍了,下面只有一张维修图

网友:
图片在这里,前面发布错误重发忘记图片了现在补上。

网友:
奇怪,要是管子挂了,按理说是不会出电压了啊,难道是不良?

网友:
供电上管软击穿,为啥单适配器就没问题呢

网友:
为啥适配器就正常呢。。。。。。。。。。。。。。。

网友:
为啥适配器就正常?适配器电压高点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长见识了

网友:
非常感谢加分的朋友!故障经典加分是所有朋友发帖的动力。用适配器电压也不正常啊,偏高,软击穿或不良。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遇到的少

网友:
为啥适配器就可開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