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4924-A 无背光

楼主(2018-08-10):
A1502 820-4924-A 无背光
LID 3.3 拔插过屏上的排线
屏接口:1=52V(不正常)  5.6.7.9.10=3.3V   8=1.2V有波形  L8300=5V

升压电路52V不正常就查升压芯片
5.18=5V  17=3.3   12.13.14=0V  15.16=3.3有波形

电压偏高PWM这个脚没电压会不会导致?还是说芯片或者FB

网友:
            芯片坏的多

网友:
有没有拆开看看屏幕那一端接口进水没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9/10只有3.3V?你没有量错???

网友:
看错了,看成芯片的9/10脚了,。
你看下芯片的9/10有没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A:
没有的话应该是保险F7700坏了,没坏的话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B:
升压太高了吗,一般多少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应该是保险F7700坏了,没坏的话换个芯片试试

保险坏还有54伏?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咯。不行再两别的

网友:
正常应该几伏?芯片坏应该不能升压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太高了吗,一般多少伏啊

正常38V的

网友:
噢,没看到

网友:
这个机器屏上面的借口容易接触不好。建议重新插拔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