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10):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创维58E6000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

  维修方法/过程:

  收到一台创维58E6000液晶电视,客户反映不定时出现图像发白,负像,已更换逻辑板,还是会出现图像发白故障,由于是奇美屏加上屏幕上有湿抹布擦拭过的痕迹,初步判断为轻微进水导致。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 图1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 图2

  果断拆机老化测试,老化1小时左右故障出现,且一直出现无法消失,测量VCOM电压只有0.1V,(对地阻值只有33欧)正常值为7V左右,因为整屏的VCOM走线是通的,无法驱动半边进行测试,(无论驱动哪半屏都是白屏,负像)。

  将面板拆下用显微镜进行观察X驱动COF的ITO位置,发现X10最左侧位置有进水腐蚀痕迹,更换X10后OK,老化12小时无故障,维修OK。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 图3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 图4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 图5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 图6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 图7

创维58E6000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图像发白、负像故障维修 图8

  备注:奇美(群创)的液晶屏出现白屏(可见隐约图像)一般均为进水导致,约占90%左右,华星光电和京东方的屏电容短路(漏电)和逻辑板坏的比较多。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呵呵 维修带价高

网友:
厉害,还带压屏机。牛逼呀

网友:
没有修屏机我没有都搞不了,我有两台屏软排线进水的机子

网友(2018-11-17):
楼主厉害,别人一般都换屏了,技术精湛。赞。

网友:
你的压屏机呢?发出来看看,我现在一直犹豫要不要上压屏机,有5块屏需要更换TAB

网友(2019-01-07):
发现X10最左侧位置有进水腐蚀痕迹,更换X10后OK,你怎么更换的呢?

网友A(2021-05-12):
我接到一台康佳55K55US的机子故障也是图像发白,而且负像!在论坛上查了两天大部分都是说屏幕COF问题!我没压屏机,感觉都准备放弃了!最后还是在某宝买了一个逻辑板,换上后居然故障消失!直接通知客户取机收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