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到输密码的地方花屏

楼主(2018-08-10):
在恢复模式正常的
一到输密码的地方就花屏,有时候闪一下正常,又闪一下花了

系统排除了
哪位能给点思路?

网友:
有时候能进系统,进去一会就花,,,有点像是老本子的显卡问题

网友:
屏幕有问题把!。。。。。。。。。。。。。。。。。。。。。。。。。。。。。。。。。。。

网友A:
用雷电接口转出VGA来。 看外接屏花不花

网友:
你总要说什么显卡  什么cpu进过水没吧!

网友:
兄弟 系统没装好吧。集成显卡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雷电接口转出VGA来。 看外接屏花不花

没错,是屏的问题,我是换整个上半部分测试是好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感覺就屏幕有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是屏的问题,我是换整个上半部分测试是好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

这个屏幕坏的也有点奇怪!

网友:
       你就直接说这个屏怎么修呗,拆下来用风枪吹一下屏排线,普通的屏弄好过

网友:
这个屏幕坏的也有点奇怪,没遇见过

网友:
那就把显卡吹一吹,能行就加焊

网友:
不是什么机器都是吹显卡就好的,总得看看是什么机器吧,人家的是1534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主板超难搞!集成度太高了,手头上有片装不进系统的。。。刷个bios费老大劲!

网友:
还没碰到

网友:
这种的一般 先换屏试试,排除屏的问题再看其他的

网友C:
是屏幕的问题吗,或者屏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屏幕的问题吗,或者屏线是不是有问题

感觉应该是屏到主板之间的那个小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