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台机内存 烧断脚的 你会发现我有多无聊

楼主(2018-08-10):
修台机内存    烧断脚的  你会发现我有多无聊

时间:2018-8-10
地点:江西赣州市章贡区
人物:赣州盛祥科技   迅维快修加盟店、手机实地学员、笔记本远程学员  手机微信同号13707979043

烧坏的内存:

用手术刀,挖一个坑,好埋线

括开焊盘,飞线上去,用了双股的普通线:

剪掉尾巴:

放绿油,多放一些,让绿油流进坑里:

固化:

固化好了,用刀片括开表面的绿油,同时削平一些飞线:

上机测试OK:

用到的工具:

哈哈

补充内容 (2019-9-27 13:50):
现在又遇到一个这样的内存,这个脚不补也可以,我狂晕

网友:
                         溜溜溜,手工挺好的,之前搞过进水的内存,把颗粒拆下来重植。

网友:
真能折腾啊

网友:
是无聊哈  直接飞个线在主板上撒

网友:
楼主你发错版了

网友:
烧坏的应该是十1.5v 找个电池接上独立供电吧

网友:
果然够无聊,不过难修好又少下一笔银子了

网友:
真是够闲的,我的照样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钱到手了、。。。。。。。。。。。。。

网友:
哥们,可以借桥供电来飞线结1.05me供电呀。我遇到me供电芯片糊了,

网友:
我都从来没有修过内存,坏了都是换的。

网友A:
这个脚就是一个GND ,不补上去都没事。不信你打值看看吧。

网友:
够无聊,不过难修好又少下一笔银子了

网友:
楼主给力.....一般人估计都丢了..

网友B:
内存的电容掉了能修好吗?我有2条都不小心磕掉电容了

网友:
没有找出烧脚的原因,这样会不会再烧啊!

网友:
是客户把内存插反了   才烧掉的

网友:
楼主是露点手艺给你们看看

网友:
飞线能好还行。 .

网友:
难道只有我看出来是2g的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就是一个GND ,不补上去都没事。不信你打值看看吧。

之前我试了是不能显示的内存,修好后有显示了。这个脚连接到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电容掉了能修好吗?我有2条都不小心磕掉电容了

如果是滤波电容可以不装, 如果是偶合电容, 就直连呀

网友:
一般人估计都不会拿去修,楼主手工可以

网友:
没有试过这个办法呀下次的时候这样搞一下

网友:
这手艺不错,但是也挺花时间的。

网友:
一般这种脚 内存到主板的不止一个 空的估计也可以 或者在内存上飞线

网友:
              我都是用520胶水补金手指

网友:
我都是卖给收破烂的,5块钱一条,看来你是真有点闲

网友:
老温,没事多去投资你的房产事业,飞个毛线啊。

网友:
这个是地线脚,不飞线也没问题,事实也是这样

网友:
不接线也能亮吧,不差一个地,呵呵

网友:
是挺无聊的  但是这一般人是弄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