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笔记本进水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0):
MacBook A1465笔记本进水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MacBook A1465

  主板板号:J11  820-3208

  故障现象:屏幕不显示

  维修方法/过程:

  一台苹果A1465,版号为J11 820-3208,机器接电源按开关触发电流到0.2A,拆机检查主板有进水现象,客户已清理过主板进水。上电测电压,CPU供电没有出来,断电打值排查各电感均正常无短路情况。经观察发现CPU供电上下管有腐蚀现象,把上下管拆掉发现场管底壳焊盘已脱落。排查上下管G极阻值,测上管G极阻值只有50,正常情况下拆掉上管G极不会这么低, 怀疑芯片损坏,更换芯片后G极阻值有400,下图为更换场管和芯片的实物图。更换好场管后上电CPU供电已产生,电流一直停在0.5A。

更换CPU场管、芯片实物图

MacBook A1465笔记本进水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示波器测LPC总线波形一直持续无变化,正常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故障一般为LPC总线异常、EC缺少LPC复位或33M时钟,桥和EC也有可能引起。

LPC总线

MacBook A1465笔记本进水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2

  开始排查故障:测LPC总线阻值均一致无异常,排查如图17-3所示为EC的LPC模块,测LPC_CLK33M_SMC、SMC_LRESET_L  时钟复位正常,条件排查完没发现问题。桥周边有元件腐蚀,怀疑桥有可能进水,由于客户已经把进水处理掉,无法判断主板具体进水腐蚀情况,只能看情况自己判断。

EC  LPC模块

MacBook A1465笔记本进水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3

CPU进水腐蚀

MacBook A1465笔记本进水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4

  将桥拆掉检查焊盘没有进水腐蚀的情况,换一个新的桥装上可以排除是不是桥本体损坏导致的。桥装上后上电测故障依旧,LPC波形持续无变化。接着排除EC,拆掉EC检查焊盘也没有腐蚀情况,更换一个EC,装上故障依旧。

  怀疑CPU有问题,仔细检查了好几遍主板没有发现其他问题。还是决定拆CPU,将CPU拆下后发现有腐蚀现象,如图为进水腐蚀的CPU,问题应该是这里引起的,将CPU重植装上后故障排除。CPU周边元件没看到一点进水腐蚀,如果有腐蚀情情况会优先排除CPU。

  装机测试,亮机,至此,MacBook A1465笔记本进水屏幕不显示故障成功修复。

MacBook A1465笔记本进水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 ACT)提供

笔记本进水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154-1.html

网友:
楼主配件好全

网友:
真厉害换这么多

网友:
CPU的我一般都不会弄

网友:
应该先加焊一遍,推推CPU,应该就可以好的。

网友:
直球 用的是0.4的锡球 还是0.42
我想问用0.几的锡球

网友:
厉害了啊,全部换一遍,真是艺高人胆大啊,技术确实很重要

网友:
拆了桥、 EC、CPU,技术没有666 ,肯定会把灾情给扩大。

网友:
技术确实很厉害,我想问植CPU的锡球用0.几珠。

网友(2025-02-13):
#谢谢      谢谢楼主在这里快谢谢      谢谢楼主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