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内存,把主板烧了

楼主(2018-08-10):
联想笔记本,老机子只有一个插槽,换了一个三星四g三代内存,一开始能开机,两秒自动关机。再也开不了了,看电流待机电流4.8a。主板烧坏。不懂咋回事。求高手指教

网友A:
4.8的电流好修啊,用手摸呀,,,,

网友B:
4.8安电流证明已经大短路

网友:
有个词 叫赶巧   (几率很低)  出了问题了就尽力解决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的电流好修啊,用手摸呀,,,,

摸出来了。。。可是换完还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安电流证明已经大短路

是大短路,换了几次了,换完还是发烫。电容,Mos管都换过

网友C:
如果是人为的4.8a估计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人为的4.8a估计很麻烦啊

就换内存,本来2g的换4g的。

网友:
按这逻辑,板子修好换回2g条子不就ok了???

网友:
4.8a打短,直接上手摸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