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新手求助,t440s烧屏保险

楼主(2018-08-10):
t440s换1080p屏幕没断电,屏幕没有背光,怀疑屏幕保险烧坏。拆机F7处测不出阻值,短接之后,接电源屏幕亮了一段时间(忽明忽暗的那种),后有烧焦味。下一步有什么处理办法?恳请大佬们帮助。

网友:
一般是后面有短路才会烧 保险的

网友:
基本是灯条升压那块的电容短..,,,

网友:
重点看后级  排查后级的所有

网友:
都有焦糊味了,建议你换回原来的屏幕先用用看还有没有问题。一般这个问题来自于屏幕电路。并且,F7保险不要短接为好,不然失去了这个保险,如果出现大电流就会向前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