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主板上电掉电反复重起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10):
一片技嘉H61主板故障现象是上电一秒左右掉电然后不停掉电重起

对于H61主板掉电反复重起的故障一般是CPU没有PG复位,CPU没有复位那么多半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或者全板电压都有但是某些信号不正常引起CPU没有PG复位,或者cpu有复位BIOS有问题。那就先快速测量一下全板供。先测内存供正常,

1.8v供电也有,

1.05v桥供电也正常(图片忘了执着),1.05v的总线供电也有,

0.95v供电也正常,

最后测CPU供电也有,

供电基本都正常,这就要查CPU复位之前的信号了,最后再查全板的总线或刷BIOS。CPU供电正常那可以查VRMPWRGD这个信号是否是高电压,打开图纸点位图找到测试点反复测量基本上没有测量到,

没有VRMPWRGD,准备拿示波器抓一下VRMPWRGD想一想只有几个三极管,就直接测量一下三极管,结果有二个三极管有问题,正常的PN结阻值600左右,DQ16和Q28有一个PN结阻值无穷大或偏大很多

直接更换这两个三极管,再次上电直接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算做是通病了

网友:
技嘉主板上的三极管比较容易坏,大家多多注意!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通病,第一次碰到!

网友A:
今天又碰到一个技嘉的主板差不多的毛病,晕了!!!

网友B:
图文并茂,维修工夫了得,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文并茂,维修工夫了得,佩服。

谈不上,大哥,发帖的目的是方便大家!!!

网友A:
我GAH81的板子也这样,掉电不重启!你这个第一次开机能显示吗

网友A:
技嘉主板上的三极管比较容易坏,大家多多注意!没图纸没元件位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GAH81的板子也这样,掉电不重启!你这个第一次开机能显示吗

我这个主板第一次不能开机,你的主板是什么故障?

网友C:
楼主修板的思路很清晰啊,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板的思路很清晰啊,值得学习

谢谢你的夸奖,大家共同努力进步!!!

网友D:
技嘉主板上的三极管比较容易坏

网友E:
今天遇到一块也是开机掉电重启但是 是有复位的,该搞的搞了没行 最后换了Q28 Q29就行了原来量Q29电压C极是有的,但就是换了就好测试也稳定,这个信号是-CPUR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一块也是开机掉电重启但是 是有复位的,该搞的搞了没行 最后换了Q28 Q29就行了原来量Q29电压C极是 ...

兄弟,运气好,我可是查了接近一个小时才搞定的!!!

网友F:
厉害,我现在手上也有一片无限重启的,还没维,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我现在手上也有一片无限重启的,还没维,谢谢指点

这个主板有很多问题容易不停重启,你要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上的三极管比较容易坏,大家多多注意!没图纸没元件位置号

技嘉H61主板的原件位置差不多,图纸点位图基本上可以下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主板上的三极管比较容易坏

大哥说得不错,我也是经常遇到!!!!

网友G:
我有块主板不好                      技嘉的 还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块主板不好                      技嘉的 还没搞好

努力修,技嘉H61的主板有图纸,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碰到一个技嘉的主板差不多的毛病,晕了!!!

H61的主板好像很多都有掉电的毛病!

网友D:
技嘉主板上的三极管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主板上的三极管比较容易坏,

深有同感,小三极管比较容易坏!

网友H: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没事,就是要大家互相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18-09-09):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碰到一个技嘉的主板差不多的毛病,晕了!!!

运气真好,一个小网吧都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I:
有图纸 和点位  还是电压问题和PG信号电压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图纸 和点位  还是电压问题和PG信号电压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的确是的,复位之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一块也是开机掉电重启但是 是有复位的,该搞的搞了没行 最后换了Q28 Q29就行了原来量Q29电压C极是 ...

技嘉的主板通病多,三极管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J:
我一看到楼主的cpu散热器就知道是谁 您修过好多台式机主板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块  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看到楼主的cpu散热器就知道是谁 您修过好多台式机主板

是的,修了很多的主板,但是也不是全部都可以修好!

网友:
好贴,好技术,好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上的三极管比较容易坏,大家多多注意!没图纸没元件位置号

我GAH81的板子也这样,掉电不重启!你这个第一次开机能显示吗

网友:
IO的vin2 vin3也会导致掉电重启。

网友K:
图文并茂,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图文并茂,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谢谢大哥的夸奖,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刚收一片ga h61m ds2 一样的问题,研究中。

网友(2018-11-09):
引用 网友L:
技嘉的H61修的想吐了   我这几家做二手的全进的技嘉主板 来买    出问题的一个千奇百怪    不过我已经修出 ...

不光是技嘉主板,别的主板问题好像也是差不多!!!

网友M:
真的很不错,以后遇到可以试验下直接换这两个管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的很不错,以后遇到可以试验下直接换这两个管子看看。

这个要看主板的故障现象,不是直接换三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板的思路很清晰啊,值得学习

我这个也只是常规维修的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的很不错,以后遇到可以试验下直接换这两个管子看看。

当然还是要看故障现象要,差不多才去看看这两个三极管!

网友(2018-12-14):
挺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碰到一个技嘉的主板差不多的毛病,晕了!!!

技嘉H61的主板很烦,今天碰到一个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