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求助杂牌笔记本在BIOS中调试后开机黑屏。

楼主(2018-08-10):
一客户拿杂牌笔记本来装系统,他原来装的WIN10的,说想改成WIN7的。我就进PE用GHOST把把文件复制完从重启,但都不从硬盘启动,显示一排排黑底背景的英文,我以为是要在BIOS中改从硬盘启动,结果进去在BOOT项中找不到从硬盘启动,在高级中看见了个win 7的字样,就选 了个win 7这个,按F4保存后开机就屏不显示了。我想问下这种情况可以像台式机主板电池放电还原不?图中黄色的是电池吗?笔记本主板放电有效没有?那位大神知道 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我把黄色那个线拔掉,现在可以开机了,就是提示这个,一直不从硬盘启动。

网友A:
修复下UEFI引导!这装系统方式不同MBR,这硬盘应该属于GPT(GUID)分区格式!
运行CMD,输入“bcdboot c:\windows /f all /s f: /l zh-cn”其中C为克隆系统的盘符(启动、页面文件、主分区),F是ESP分区

网友(点评):
uefi使用gho恢复一般没有引导,如果觉得输入麻烦直接输入bcdboot会有提示右键复制一下,再右键复制一下粘贴即可

网友:
引导选项中没有硬盘选项,在第二个大项中又能看到硬盘大小和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下UEFI引导!这装系统方式不同MBR,这硬盘应该属于GPT(GUID)分区格式!
运行CMD,输入“bcdboot c:\win ...

谢谢,我试下看行不行,怎么在BOOT选项中没有硬盘呢。

网友:
插上U盘,自动就从U盘启动PE了。把硬盘重新分区成MBR还是不行

网友B:
只能装win10,这机子我试过,装不了win7

网友:
机器只能装win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装win10,这机子我试过,装不了win7

我刚试了装WIn 10也是一样,在那就不走了。在BIOS中也看不到硬盘选项。

网友:
我刚试了装WIn 10也是一样,在那就不走了。在BIOS中也看不到硬盘选项。没换系统前,在BIOS的BOOT中能看到两个硬盘,现在一个都看不到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WIN10

网友:
gpt格式磁盘分区,安装win764位或许可以

网友:
这种是什么处理器的,有些假本本搞不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改成传统模式,然后在做。uefi
的话最好用安装版d的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试了装WIn 10也是一样,在那就不走了。在BIOS中也看不到硬盘选项。

不会呀,bios恢复出厂设置,硬盘分成gpt分区,用安装版win就可以了,上次遇到的山寨本bios和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摩天酷的笔记本

网友:
这个要装uefi版的win10

网友:
只能安装Win10或Win8.1别的都不支持。安装时候在shell下选择U盘上的安装文件。具体什么忘了。Win7我安装过,没有成功。8G内存是四个颗粒的就这个机器能用。插别的电脑不识别。

网友:
这机子要添加efi引导,

网友:
pe里重新格式化硬盘,做成GPT格式,MBR模式在UEFI中不认,添加分区EFI大小200MB就够了,接着运行bcdboot c:\Windows /s z: /f uefi /l zh-cn
(注c:\windows 系统安装目录,打开我的电脑,查看你的系统是安装在哪个盘,就输入相应的盘符和目录。
/s S: 指定esp分区所在磁盘,小编指定ESP分区为t盘。
/f uefi 指定启动方式为uefi,注意之间的空格一定要输入。
/l zh-cn 指定uefi启动界面语言为简体中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bios选项Secure Boot 这个最好选关闭【disabled】。

网友:
来自: 天津 来自 天津
说多了都是泪 你这个如果是第一次遇到 那不算啥 三年前安装X205T 那才叫一波三折 用户就是要安装系统仅此而已 同行说不认盘 任何PE都进不去 还把人家笔记本拆了 报价硬盘坏,结果是板载硬盘 同行没辙了 又报价主板坏 辗转三个地方 都说是主板坏 最后同行送来的时候 机器全部拆散要修主板呢 条件都正常 没地方下手哈 我拿到手直接用32位的 UEFI的模式安装 直接搞定 普通电脑装系统收200而且是同行这是唯一的一次 这款是强制UEFI 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必须32位 所以大多数PE是进不去的 直接蓝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