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后置USB用不起

楼主(2018-08-10):
修到一块技嘉主板GA-H61M-DS2后置USB接口都用不起,前置都是好的;量测后置USB对地阻值正常,把旁边6只脚的静电防护器拿掉,故障依旧,但量测USB的侦测电路-USBOC_R的电压为1.2V(正常3v电压),侦测电压不正常,南桥就关闭相应的USB接口,后置USB都是共用一组侦测电压的(华硕的主板是进LOGO后,报15秒关机),这个信号是取USB供电5V分压后供到南桥的,测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测得UR3阻值为14K(标称值为270K),更换UR3,上电后置USB正常使用,故障排除。

网友:
不知道发帖怎么文字和图片一起,图片补上

网友:
阻值变小最麻烦。谢谢分享。

网友:
就想问还有这块妖板犯不了的病没,此型号为技嘉的最佳反面教材,没有之一

网友:
个人感觉技嘉H61的板还是好修,只要主板的供电都正常,那就是刷BIOS,能好90%,再就是IO的12V,5V的侦测电压要在2V左右,异常的话就会反复开机重启,还有Vcore电路,供电和VTT_PG信号正常且Vcore电路没有短路击穿,而不出Vcore电压时,也可以刷BIOS,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