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度加焊黑触摸后不开机了

楼主(2018-08-10):
小6加焊黑触摸不开机,320度太高吗

网友:
是不是爆了哦

网友:
每把风墙温度不一样,还要看是什么风险,别盲目的跟风温度。

网友A:
你们一般调多少吹黑触摸。300度很高吗

网友:
触摸芯片本身很耐操,861 450到500度,拆装很快基本没什么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一般调多少吹黑触摸。300度很高吗

300度拆装触摸我觉得低了,这个芯片高温速拆比低温慢拆更安全,只要不是塑料件和一些低温芯片等特殊情况,大多我会选择高温

网友:
速工960直风, 夏天290 300度安全,冬天320度,旁边遮挡一下喽,从没爆过CPU。

网友:
百度拆黑触摸视频,把黑触摸芯片拆了也可以开机的。我的黑触摸拆了也开不了机了,难道其他地方搞坏了

网友:
应该是把其他地方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