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CPU电压1.75会不会偏高

楼主(2018-08-10):
一台A1466不显,板号820-3437-A..............不开机,不上电池的电流:0.42(停几秒左右),跳变到0.7,又跳回0.4,最后停在0.67............论坛上的BIOS刷了好几个,情况没有变化.....重置过SMC也无效...看电流好像开机一样,但是确实没有显示,用灯光打进屏幕也不亮,而且按键盘的大小写灯也不会亮.CPU 1.75的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CPU1.75正常,看电流应该显示了

网友:
VBOOT 就是 1.7V  正常的

网友:
有声音吗???????,我这有一个有报警,麻烦

网友:
这种CPU 怕是搞了哦  还有种情况是机子现在不正常所以电压偏高

网友:
这板子不是有图纸吗  看下撒

网友:
四代的cpu吧,这个正常,四代往后的好像都是1.8

网友:
CPU1.75正常,看电流的变化。。

网友:
会不会是CPU挂了。。。。。。。。。。。。

网友:
不跑吗的不好修,我之前修过一个CPU虚汗的

网友:
CPU虚焊的很多,之前有个开机灰屏。加焊好了

网友:
是正常的,我现在就在修这个,是1.75

网友:
CPU虚焊的多

网友:
上周也修了一个和你这个问题差不多,我的是大量进水,清洗,烘干,氧化的芯片,电阻都搞完了,最后还是没有好,电流he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手上一台一样的机子,板号一样,开机0.26A不出PLTRST电压全有,加焊一下CPU就会跑起来,打上散热片就又回到0.26A,CPU重植过再次都是加焊第一能开机,只要跑码或者打上散热片就不行了。

网友:
现在 发现好多机子 有没有CPU  供电  都是1.7几   而且cpu  还不烫

网友:
电压应该是正常,这个电流感觉看着像是显示了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没有怎么修到苹果的机子上次就遇到一个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