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三代u 开机跑0.7 有修过的吗

楼主(2018-08-10):
联想x1 开机跑0.7 刷了个BIOS一样  有修过这个机子的伙伴吗 指点下

网友A:
这个u会虚焊吗             我重自了内存 只弄了2个 太难搞了

网友B:
换板   重来还都没搞好过这种

网友:
看看报警不,有跳变美

网友:
这个没有修的必要cpu都是板载的,建议换主木反。

网友:
如果没有黑胶还可以搞,有黑胶还是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会虚焊吗             我重自了内存 只弄了2个 太难搞了

首先你要确定是挡内存还是不跑U  你都值了两个了 其他的没有爆锡?

网友:
这个没有修的必要cpu都是板载的

网友:
CPU供电的晶体管  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款机器。我总结了几点秒杀绝技。有需要加15721522921

高手,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u坏的好多

网友:
CPU,内存都是这机器的通病,建议直接交换,搞了也有返修的。

网友:
量一下供电,值内存实在没办法了再搞

网友D:
看到这种电流的x1我是直接放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   重来还都没搞好过这种

这个机子主板和硬盘加密码的  需要在这个主板上解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种电流的x1我是直接放弃的

是的 不好修啊  不确定是不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