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进水不开机,大短 暗屏 基带

楼主(2018-08-10):
来基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认识了很多同学 ,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今天终于有的搞故障板了。领到故障板后开搞,先目检主板,天啊,严重进水,先来几个图
啥都不说了,先洗刷刷吧,清理一下。洗完清理干净。先把几个供电的主值打一下吧,电池座PP_BATT_VCC为0,这就短了,也是,腐蚀怎么严重。 PP_VCC_MAIN也短,看点位
先断开L1604电感,测两端都短,好吧,继续拆相连的电容,芯片。直到拆掉这个电容后不短了 ,先上个电试试吧,加电开机,电流跑100mm,,有电流能跑就好兆头,(因为屏幕接口有腐蚀现象,之前就直接把接口换了。)接屏幕看,不显示,仔细看看,是暗屏了,好吧,可能是吹到背光,把它吹虚了(不确定是吹虚还是烧了),取下背光重新换个新的,开机直接跳到恢复模式了,只能先刷个机看看了, 报错-1, 到写基带了,刷不过去,之前基带电源那边也有腐蚀的,测量供电,L3201_RF--L3204_RF,没供电,本是由基带电源输出的,(就是不知道开机就出,还是读基带的时候才出,还有好多得学啊!!),把U_PMICRF先拆了,换个新的(进水腐蚀的,我都是直接换新的,不去用旧的植球了,)换上,散热。装机再刷机,几分钟后直接刷过了,几激活界面 ,因为是发的故障ID机,其他的功能就没法测试了(音频,射频,功放)

+ 10 + 5 帖子写的不错,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A:
学习了。。。。。。学习了。。。。帖子少于30个字符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学习了。。。。帖子少于30个字符是什么鬼?

字在图中间啊

网友:
厉害咯,我的俊哥。。。。。。。。

网友B:
厉害厉害,看来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结束后,又一位高手横空出世了,可喜可贺,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同行分享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看来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结束后,又一位高手横空出世了,可喜可贺,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同行分享的 ...

谢谢,还是会有很多东西不会的,实战经验还得不断积累。

网友:
学习下,榜样的力量

网友:
基地,向往之地啊

网友:
还是需要系统学习一下。这么严重进水的,都修好了,厉害啊。

网友:
勾机挖机上×翔,手机电脑到迅维。

网友:
的确挺厉害的,腐蚀那么严重,你几下子就搞定了

网友:
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结束后,又一位高手横空出世了,可喜可贺

网友:
进水 这么严重 很浪费 时间的维修

网友:
厉害了,腐烂这么严重都修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