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触发掉电(可再次触发)

楼主(2018-08-10):
一块技嘉H61M-S1 V2.2 主板,开机立即掉电。可再触发。短接绿黑线查内存电压为0V。参照V2.1的图纸,内存电来自U4。测U4的1脚供电脚为0V

再查DDR-15V的来源来自U7

测到DDR-EN为0V,再往前查来自转换电路

现在测得5VSB的5V电压经过R408就变成0V了。奇怪的是在路测量R408的阻值是好的1K,Q60到R408也是连通的。维修进入困境。请问各路大侠
1.可否飞线把5VSB直接连到Q60的3脚上
2.DDR_EN的正常值应该是多少
3.后续的维修方向

网友:
把Q61拆掉试试

网友:
拆掉Q61跟目前2脚0V,管没有导通是一样的效果啊

网友A:
短接绿线 就一定出内存供电? 你开机瞬间有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线 就一定出内存供电? 你开机瞬间有没有吧!

就是因为开机瞬间测不出内存电压才强制上电测的

网友:
拆掉Q61故障依旧。Q60的3脚还是无5V。无思路了

网友:
用内存阻值卡对数据线、地址线打阻值全部断短,宣告南桥挂了。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一般就三个步骤,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