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跑码掉电重启的维修

楼主(2018-08-10):
这个板有点奇怪,跑码掉电,不是固定哪个码掉,而是随机掉,有时能亮屏,有时不亮就重启了,一时无头绪就放了几天,上主角

今天有时间,拿出来准备慢慢修
先从电压入手(当然BIOS是刷过的),测各主要电压都正常,维独PCI-E复位电压2.87V,

觉得有点低,于是查图纸发现与两个电容

\IO

先拆电容后换IO,再测电压一样,还是会不定时重启;
再查复位与主板相连的零件,发再与网卡和桥相连

再拆网卡,还是一样,跑码不定时重启,最后不得不怀疑桥了,直接上BGA机

干完桥是好了,但是PCI-E的A11脚依然是2.87V,我查过其它同型号的板,这个电压是3.3V的,但这个板却只有2.87V用了一天各方面都正常,不管了

网友:
我有一个大板P61-S3也是不定时重启,有时候开机就掉电重启,有时候快进系统直接重启,重启一两次又亮机了,有时候重启还出现键盘等三个一切乱闪的情况,不晓得什么原因,重启着一会又好了,BIOS刷过,电压都是正常的,至于你所量的PCIE A11#我的这个是3.3V,你这个机器还要待拷机才方可出售,小心返修

网友:
今晚卖了这块板   顺带改了散热片   技嘉  刻意把散热片搞得很平   散不了热   刻意要你们在3年多就虚焊  不信你测测这个散热片的热量  大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