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G360笔记本开机卡LOGO

楼主(2018-08-10):
如题,原故障为不开机,待机芯片发烫,换掉即好,开机之后发现WIFI打不开,随后尝试重启的时候卡机,强制断电了再启动发现进不了系统,尝试进入BIOS也进不去,拔掉硬盘,BIOS放电,刷BIOS,去掉所有能去掉的东西,依旧没有解决问题。试着补焊了一下南桥,故障不变,但亮机速度明显变慢了很多。求大神们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那个3,5V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看一下。以前修到这个电容有问题,开机吱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