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 BIOS 没有启动设置

楼主(2018-08-11):
客户送来的机器 想装系统 没有启动项选项了 startup 这个选项没了 奇怪 不知道 有没有遇到过的 我在联想论坛看到有很多人遇到 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更新了BIOS也不行
解决方法

网友:
不可能吧,再找找 肯定有

网友:
楼主:IBM一般按f12键,就可以看到硬盘光驱u盘信息

网友A:
fn加f12
刷刷更健康 呵呵呵 BIOS HEHEHEHE HEHEHEHEHEHEH
详情

网友:
你这种硬刷BIOS即可解决,我遇到过

网友:
我装过一台惠普的也是,后来不想烦了,把硬盘拆下放到别的机器上做ghost,然后装回去启动自动装驱动解决的!

网友:
3种方法都可以:1,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GHOST,复制完重启后把硬盘拔下接回原机器接着安装;2,开机按F12或FN+F12引导安装系统看看;3,如果确定找不到STARTUP引导相关顺序选项,要硬刷BIOS解决

网友:
看默认什么启动 uefi直接gpt磁盘安装就行了 管它有没有启动设置

网友:
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GHOST,复制完重启后把硬盘拔下接回原机器接着安装

网友: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你只有硬刷了 这就是blos坏了 这样的情况我台式机主板较多

网友:
bios不完整,用编程器再刷程序,遇到过

网友:
第一步,拆机。第二步,拆BIOS刷。第三步,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在线更新不行,就取下来硬刷

网友:
可以刷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还是本身的BIOS有问题。重新刷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fn加f12
刷刷更健康 呵呵呵 BIOS
HEHEHEHE HEHEHEHEHEHEH

网友:
直接拆bios下来用编程器刷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啊

网友:
有些刷BIOS很麻烦

网友:
拆主板硬刷个BIOS。。。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