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8a bios

楼主(2018-08-11):
触发自动掉电,再次触发,电流上到1.2左右,所有供电均正常,找不到能触发的bios

网友:
这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没有的话把完整版号发出来,我帮你找找我有没有好用的BIOS

网友:
1.8v的bios的问题,已解决!!!!!!!!!!!!1

网友(2018-09-12):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没有的话把完整版号发出来,我帮你找找我有没有好用的BIOS

已经修好了,谢谢,是bios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