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铭瑄MS-B85P TURBO BIOS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8-08-11):
MS-B85P TURBO 的BIOS谁有,急用,论坛找不到,淘宝也没有,有的贡献下,小弟谢谢了,分拿走

网友A:
这个BIOS官网可以下载的,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官网可以下载的,试试这个

刷了不行,主板还是过几秒重启一次,供电复位都正常。有点怀疑bios,

网友B:
官方BIOS刷了一模一样就可以不用考虑了 想想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吧 要是最后修好了 记得给人家把分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BIOS刷了一模一样就可以不用考虑了 想想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吧 要是最后修好了 记得给人家把分加上

拆了这个OU30好了,不再自动重启了

网友:
拆了OU30好了

网友:
铭瑄的这么高级的主板还没有见过,这边几乎都用技嘉或者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