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278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改开关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11):
MacBook A1278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改开关维修案例

  一台苹果A1278,板号为J30 820-3115,机器接电源亮绿灯,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检查主板没修过。按开关后主板SMC_ONOFF_L开关信号无跳变,手动将主板SMC_ONOFF_L信号接地可以触发,进系统键盘按键全部可以工作。确定键盘只是开关按钮坏,如图1所示找一个按钮接上漆包线,如图2所示键盘开关减掉,将按钮改到开关上,再拧上螺丝如图3所示。

改开关按钮

MacBook A1278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改开关维修 图1

MacBook A1278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改开关维修 图2

MacBook A1278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改开关维修 图3

  最后将漆包线接到主板开关信号SMC_ONOFF_L即可,如图4所示为已改好开关,漆包线藏到硬盘排线里,贴个标签,不拆标签完全看不出来,这种方法可以节省时间、成本。

MacBook A1278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改开关维修 图4

  至此,MacBook A1278笔记本电脑开机没反应改开关故障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ACT)

网友:
厉害,维修的,简单。直接,省时,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效率啊。点赞。

网友:
修苹果的都很佩服

网友:
直接换个键盘不是更省事儿吗?

网友:
能干好维修的人都不是一般人
都是聪明人
佩服楼主

网友(2022-06-22):
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键盘很多不是原装的,都是贴牌的,原装手感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