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465不开机

楼主(2018-08-11):
型号 :apple a1465
不良现象:充电灯亮,不开机
原因分析:拆机量测电压8V偏低,量测阻抗2欧姆,
,用上烧鸡大发,为CPU供电电容发烫,拔掉OK,阻抗恢复正常500OM,
心里高兴了,插上电源按开关还是不开机,心想还有哪里烧掉了,在量测发现此处电感不通,用镊子短路按开关开机了,维修结束。

简单问题,没技术含量,喜欢的点赞啊,

网友:
牛逼了,大湿

网友:
那个地方是保险吗?是哪里的保险?楼主也不说下

网友:
大短路的基本是送钱的

网友:
这机器收了多少钱

网友:
同行送的,就200多点,你们一般收多少啊

网友:
收少了吧

网友:
那要收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