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5触发到0.07A左右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8-08-11):
机器型号:联想E435版号:LA_8121P

故障:待机0.025A,按下开关触发到0.07A左右不显示
观察主板上无进液、动过、烧毁等现象。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3V5V电感、桥电感、内存电感
CPU电感等对地阻值都正常。
接上电源,既然能触发说明待机电压基本正常。为了以防万一,待机时还是撮一下。测3V5V电感电压正常。
由于是AMD芯片组,还有一个1.1V待机电压。

测有1.1V
按下开关,测3V5V1.1V都没有了。奇怪了,难道后继电压输出有短路。
用表一测,果然5V后继输出对地为0。明显短路

拆掉C2305后.恢复正常。找了一个大小一样的换上去,再次开机,电流一下子上电到0.8A。装上CPU/内存亮机

网友:
完工收钱啦!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率高细致决定收钱

网友A:
后级输出短路直接测5v的大电杆可以测出来吗还是必须查5vs

网友:
要是有电容的实际位置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输出短路直接测5v的大电杆可以测出来吗还是必须查5vs

转换电压没有电感的,待机2v5v有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