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p2808b0改电路n器

楼主(2018-08-11):
海尔 x5p-i7 版号:6-71-WA500-D02,此机修好全拼运气,现象不加电,客户说换个硬盘就不开机了,拆机,裸板测试,电流上到0.03掉下来,测瞬间电压,内存供电已出。正在思考中,板子冒烟了,冒烟了,pu8烧了,烧毁后看不清型号,那就下图纸吧。强大的迅维,啥都有,打开图纸找到pu8,型号是p2808b0,如图。第一次见这芯片, ,简单分析,2脚和8脚主供电,3脚和6脚连开机按钮,芯片拆了,短接28,36,上电试试,。。。失望,不中,再次搜索p2808,发现一点猫腻,有大神改成功,把第三脚的电阻拆了,直连,说干就干,拆掉pr221,一拖锡,再次试机ok了。最后感谢迅维和迅维的高手们。

网友:
难道是电阻坏了?

网友:
这是强拉开机信号过去的

网友:
确实改了可以用,但好像还会有什么负作用,我上次也是没这个芯片,这样接起来了,我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管子可以改电路 搜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