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V2

楼主(2018-08-11):
开机电源灯闪。(重复加电)!!主机不启动,强制加电运行正常!各位大佬给点头绪

网友A:
刷刷刷看,先软后硬啊。修一块,反复加电的,然后刷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刷看,先软后硬啊。修一块,反复加电的,然后刷一下,好了

谢大佬指点,先试试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