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11):
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海信LED55K310X3D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机不开机故障。

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指示灯微亮,拆壳测量电源板(RSAG7.820.4763)上5V只有2.85V摆动,续查12V只有4.68V不稳, 16V为基本为0V,且细听电源有轻微的吱吱声,无疑电源负载过重或有负载有短路地方,于是拨下主板(RSAG7.820.5142)与电源之间的排线,重测电源依旧。

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问题出在电源就好修多了,直去16V负载后测得16V肖特基整流二极管D815(图标MBR5H150 实际用245G515VP  (5A/150V))严重发热,取下测之正反向阻值几乎等于零,由于手中没有肖特其二极,就用UF5408(3A/400V快恢复管)试替代,工作长时间手摸其温度微热,看样子UF5408可以替代。

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装机测试亮机,至此,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海信LED55K310X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肖继特二极管引起的问题导致负载拉低保护,不出电压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种管子坏的很多

网友:
配件属于常备件

网友:
L500H1-4EB  FIRM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