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心好累。,y410p

楼主(2018-08-11):
刚接到手,是不停的掉电重启。看着以前修过南桥,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就怀了,买的是二手的,初步判断应该是修好之后用着怀了,不是没修好过来的。 看电流不过内存掉电,掉电时待机0.04偏高,刷了好几个bios不行,一个样,然后就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但是掉电时待机正常了,然后开始测电压,发现一跑内存,内存供电就拉低了, 然后换了个芯片,开始跑码了,也亮了,但是现在成了过完logo花屏就掉电, 就这种花。logo显示正常。然后不停重启,有时一亮logo就掉电,在logo处一点也不花,cpu内存全换了,南桥有换了一个,还是一个样,有谁修过了,给提个意见搞哪里啊?

网友:
查查显卡部分

网友:
不要让LOGO影响你的思路,你可以想一下花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内存,CPU,南桥你都换过了,接下来显卡部分最明显了吧,显卡显存都有可能,你可以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和协振电容

网友:
这款是不是有时钟芯片

网友:
看看晶振和谐振电容有没压差 用风墙试着吹下桥

网友:
晶振,再不行就换个桥试试

网友A:
内存条和内存供电芯片还有芯片后面的滤波电容一起换,应该会好的

网友:
修好记得回复一下,

网友:
我以前修过类似的机器

网友:
可以更换25M的时钟试试 修过这样的故障现象 但不是同一款机器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UV4和UV5遇到过几次了 都好了

网友:
那你得搞显卡显存咯

网友:
先把独立供电给拆了

网友:
显存换没

网友:
之前遇到过CPU坏的,就是这种,你可以禁用集显看看。

网友:
通病是显存,加焊一下,不行换掉,试试,修好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座等楼主佳音

网友:
这机子是爱坏显存,加焊下

网友:
能否外接萤幕试试.如果一样花屏.先加焊下显存

网友:
这种花屏看着像是显寸的问题哦。。。。。。。。。。。。。。

网友:
这是双显卡。主要问题在南桥,查供电 南桥显卡晶振,主要还电供电 。

网友:
显存   我 觉得是

网友:
估计显存问题了,看下试下,,,,

网友:
这种双显卡的可以切了独显试试看阿

网友:
显存的问题大啊

网友:
改集显才不会返修!

网友:
修好了 就是赚钱

网友:
干显存啊 这机器显存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查显卡 显存供电 吹下显卡 不行干显存吧

网友:
显存问题全部吹动一下试试,有可能就好

网友:
像是显存问题,坐等楼主分享结果

网友:
断独显,看看正常不?

网友:
学习中,等待结果

网友:
正面显存通病

网友:
楼主试试干显存,干好了,回来告诉一声,大家积累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和内存供电芯片还有芯片后面的滤波电容一起换,应该会好的

我也觉得是内存那方面

网友:
友情提示  这个机器显存问题居多,我从竟遇到一个白屏的  最后只能更换显卡

网友:
显存坏的几率大,或者进水了

网友:
看评论说。这个电脑显存坏的多。期待结果

网友B:
通病的确是UV5显存,不过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点评):
那是得换?还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的确是UV5显存,不过显卡也容易坏。

建议先排除显存,先加焊 不行重置,能料板找个旧的最好了,先把这个UV5排除了 再考虑显卡,

网友:
为什么一个正常用的机子会出现好几个不同的故障点?一般来说正常坏的大多数是只有一个故障点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存的原因。。。。。。。因为这个是通病

网友:
cup你换下试试

网友:
能显示了,花屏,,看下显卡那块呗。。可能多个问题也会的

网友:
加焊显存 论坛搜 有通病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花屏的,换屏线,换好了。楼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