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Z1温度高

楼主(2018-08-11):
机器温度超高,断电,换了主板铜管还是一样,就把处理器电源管理调到60%虽然有点慢了,但是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A:
风扇改为常转呢,如果客户重装系统不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改为常转呢,如果客户重装系统不又不行了

系统装不进去,要用风扇一直吹才能不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