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Z无线网卡检不到信号

楼主(2018-08-11):
此机器原故障是风扇坏了  拆机换了一个风扇后 在开机无线网卡就检测不到信号了 无线网卡标志打了一个X号用快捷方式FN+F2 切换无线指示灯也有反应  但是无线网卡却没有反应   看驱动啥的也都很正常   重装了一边系统 也不行   有驱动无线网卡应该不会坏 吧   还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请指点  谢谢

H55
拆掉 读卡器, 找个 10多块钱的USB 无线网卡, 飞线到读卡器的 USB线路, 一般快修, 那种声卡坏,网卡坏,全部都是 用读卡器 的电路改在机壳里面 客户也看不见。。。 立竿见影。。

网友:
换网卡也没用吗?这个该怎么修

网友A:
把无线网卡拆下来,用刀片断开它的20脚, 不行就换掉无线网卡

网友:
有驱动不代表网卡能收到信号 先换个网卡试试吧

网友B:
买 个10多块钱的 那种 无线USB网卡插上去 就算了, 没精神搞这些

网友:
直接换个无线网卡看看在说,不行就外加一个USB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网卡拆下来,用刀片断开它的20脚, 不行就换掉无线网卡

萌新请教,20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无线网卡是EC控制的  如果可以就刷EC程序和BIOS  再不行就直接割掉无线网卡的20脚

网友:
强制开启吧  坛子里有教程

网友:
恢复一下BIOS  看下咯

网友:
加一个外接的USB的无线网卡不就可以了???又便宜又省事

网友:
20脚挂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 个10多块钱的 那种 无线USB网卡插上去 就算了, 没精神搞这些

有时候客户不会同意的!你在里面随便搞,外面看见就不行!

网友:
强制开启  一般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萌新请教,20脚是什么信号?

无线网卡自动开启信号,,,,,,,,,,,,,,,,,,,,,,

网友:
试一下换个天线或者两根天线互换,祝你好运

网友:
换个天线看看,或者将两根天线互换一下,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还原BIOS试试

网友:
先换个网卡,不行就拆机仔细看看,是不是碰掉东西了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直接秒……

网友:
直接屏蔽20脚看能不能强行开启网卡。。。

网友:
百度有强制开启的    屡试不爽。。。。。。。。

网友:
用小刀把20脚勾掉就好了,楼主试试看

网友:
网卡强制开启           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