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夜鹰F117-F2K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11):
接到机器 通电待机0.02      按开机键不触发

拆机

测量各个电感无电路    全板只有一个L35 有3V

边按开机键键测量其他电感无一有电压变化

搜索了一下  无图纸         看到一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8956-1-1.html

测量 ITE IT8528  PIN 125  无电压,按开机键   PIN125   由0-3.3-0变化    于此贴中所说的有区别

测量南桥晶振 有波形        无图纸  维修陷入死局       将背面黑皮撕开  全面观察     发现一个小芯片有进液痕迹!!    洗板水洗洗刷刷

再按开机键  指示灯亮  电流刷刷刷的上    修复!!!

将板子转过来测量进液芯片电感  发现待机时应该有一个1V

发此贴   希望下次修到此机的同行们能少走弯路

上一张亮机图

最后求砸分     另   因为有时候看帖时候经常要付费才能看精品帖     希望版主加精给点辛苦编辑的份上。。

网友:
                          终于通过审核了。。。。

网友:
新款的 待机 多了 一个1V 还是 1.8V 的

网友:
你这死鱼捡的可以。。。。。给满分,,,,,就是进水的原因呗

网友:
我看这主板全部都是蓝天代工的,,,,,,,我也有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主板是cpu进水了

网友:
这种主板不是蓝天代工的,好像是V星

网友:
修机还得心细。这个应该是转换芯片

网友:
这个板我换了好多

网友:
这是个捡钱的机子

网友A:
6代机器都有个1.o5v电压论坛里大把资料

网友:
謝謝技術分享
收藏了
目前還沒看過的機器
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机器都有个1.o5v电压论坛里大把资料

没有图纸请问你怎么知道哪里有1.05V  ??????

网友:
维修还是得仔细观察。楼主细心。很有耐心

网友:
楼主厉害了,国产一般都不好搞

网友(2019-08-03):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感觉无图纸维修运气成分很高。

网友:
修机观察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