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客户6S自己换屏导致屏幕不亮 电感烧糊 老鸟漂过

楼主(2018-08-11):
一大早客户拿来一台6S手机说自己网上屏了个屏幕结果回来一插冒烟了.结果新旧屏都不亮了.报好价格拆机.机器可以开机.屏幕不亮 哪就查屏接口 结果发现屏供电fl4211开路 从5S主板上拆一个过去焊上.量了一下阻值是470多.不短路.通电接屏亮机  说的简单其实作为我这个新手来说屏线接口的哪些胶都不知道怎么拆.只好搞点解胶水慢慢拿镊子挑掉才能修 有哪位大神能告诉一下我怎么拆哪些胶 谢谢了

网友:
还是用风枪吹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黑胶拿风枪吹软,轻轻地就能刮掉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座子旁边都软胶,能不用风枪就不要用。滤波电感直接短接即可。原因是什么,修机多的老司机应该知道。

网友:
这个胶用热风枪边吹边刮就下来了,但要注意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我直接用风枪边吹边刮,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