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510L键盘触摸板用不了

楼主(2018-08-11):
外地同行发了一台VM510L笔记本配置还可以I7的本 ,说是键盘和触摸板都用不了,拆机发现BIOS和EC都

是动过的,刚好手头上也有一台也是VM510L是I5的拆出来,发现版本不一样发上来的是3.6好的是3.3 EC

外围也有点不一样,先打值键盘口阻值都是688 710和正常的没什么区别,手上有一片剪板的EC换了上去

还是一样能亮机可是键盘用不了,这种问题第一次碰到不懂是哪里问题会引起了。刷了BIOS还是一样,后来发现进COMS的时候键盘可以用,进到系统和PE就都用不了了。

网友A:
你再刷写一下BIOS试一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KBrst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估计也是上家修不了的,不是EC问题,那bios重新刷了没

网友B:
键盘有几个电容换换看

网友:
不好整  前些天修到过一个华硕  键盘有些没用  什么都搞了 没用  换新键盘没用

网友C:
你看看键盘是不是好的呦,进系统是全部打不出来还是个别键打不出来,,,你还是刷个bios比较好

网友:
这算是疑难杂症了,上次也搞过一台三星的,都说ec带程序,买了好几个剪板的Ec,最后打出字了还是完全错乱,才开始也是错乱,换键盘不行,最后无奈放弃,但USB键盘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有几个电容换换看

键盘那里没有电容的,另外一台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键盘是不是好的呦,进系统是全部打不出来还是个别键打不出来,,,你还是刷个bios比较好

我把坏机的键盘装到好的那台可以正常使用,排除键盘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把坏机的键盘装到好的那台可以正常使用,排除键盘问题。

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主板的毛病呗,,,,你看看ec吧不行就是南桥,,集成就是cpu了

网友:
我建议你找原装bios  从新刷

网友:
EC或者BIOS程序可能性最大了。再不行南桥?

网友:
换下键盘接口电容................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结果

网友:
南桥,南桥,我遇到过,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还是查查供电。触摸键盘可能是一个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主板的毛病呗,,,,你看看ec吧不行就是南桥,,集成就是cpu了

刷一下BIOS,不行再加焊一下桥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用原厂程序刷

网友:
感觉 这样的问题 先把BIOS 刷了看看!!!!!!!!!!!!!

网友:
看下是不是断线了之类的啊,键盘没问题那多半还是在EC和连接这部分了,跟其他地方没啥关系。

网友:
查相关电路呀,更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刷写一下BIOS试一试看能不能解决
刷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