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DELL 17R3不开机

楼主(2018-08-11):
昨天接同行送过来一台外星人DELL 17R3笔记本说自己搞喇叭搞到不开机了,送到我这里维修,留机后拆出主板,先上个主板图片。然后上迅维网找图线,很多师付在找,也没找到,我也上淘宝找也没有,然后把主板正反面看了一遍,把所有电感对地阻值测了一遍,没发现短路,接电测开机钮有2V电压,按开关电流表没反应,找到IOKB9022Q测量滤波电容没电压,网上有大师说外星人待机有3V 5V,但我这台没有,根据查找 PL101 PL102应该是3V5V输出电感,背后有个PU100的20脚芯片丝印是3F=3B,20脚的电源芯是1225用的比较多,测了一下芯片各脚电压6脚20脚有3V,除输出脚没电压其它脚电压都正常,因1225电源芯片有1225C和1225B两种,1225B EN脚低电平为开启3V5V输出,1225C EN脚为高电平开启3V5V输出,找了下线路PD100是6脚和20脚的控制管,把PD100拆掉测芯片6脚和20脚没电压,再测输出电感也没有,只有更换电源芯了,找到电源芯片换上,冷机后接电测3V 5V待机正常,拔掉电源接好屏幕按开关钮电流上到1.1A 1.5A 1.7A。上张亮机图。

网友:
这机子没图能修好也是实力呀。厉害。

网友:
有这机子修最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