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加电指示灯闪烁,电源板啸叫吱吱响。

楼主(2018-08-11):
联想L2060WA加电指示灯闪烁,电源板啸叫吱吱响。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灯管,屏线都已经断开。
联想

网友:
电容没有鼓泡的,本来接手时以为赚到了。:0

网友:
+12v+5v 有没有啊,你这啥也不测 怎么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电源有问题,工作频率太低,,,,,,,,,

网友:
试下断开高压板那供电............

网友:
换换次级的滤波电容,前级的圈内的小电容有问题会引起啸叫换换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最难修,拍张照片来 1后级电容 2 前级芯片 3光 431 4前级小电容 二极管 5R电阻 烧黑电容 5高压板短路

网友:
把大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这种不好修的。有些时候都修不好。直接换板。直接点。也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先测一下300V大电容两端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更换450V100UF滤波电容。如果正常,接下来查+5V和+12V电压是不是正常?电源指示灯闪烁,是故障提示,应该是电源负载有短路,保护,重复启动,循环造成的。

网友:
把高压断开试试看吧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有点别的事忙,给客户直接定了个板子,现在这板子是便宜,就是得订货,时间太久,有时候客户不愿意等。闲了琢磨琢磨是哪里问题

网友:
不好修,有些时候都修不好。浪费时间。直接换通用板吧。原装板也不贵。

网友:
有时这种故障,确实不太好弄,考虑到时间成本,不如直接给用户换板。
还有,如果不影响使用,可以先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