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笔记本用电池屏暗屏闪屏

楼主(2018-08-11):
Asus vm510外接电源正常,拔掉电源屏闪,后暗屏,换电池无果,修主板也没发现异常,最后换屏解决,搞不懂为什么,但是修了3台这个問题的都是換屏解決的,第一台浪費了好多时间走了不少彎路,三台型号不同,但板号相同,都是x555l,算是通病吧

网友:
屏幕上有问题吧 供电不足导致高压部分不工作

网友:
Y470就遇到过了

网友:
华硕这个通病了。这个型号很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