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的板子,亮机时看到七彩虹的logo就掉电重启,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8-11):
冷机开机能亮一会,开个5-6分钟后就重启了,接着就是每次看到七彩虹的logo就掉电重启,是什么情况?
是什么原件不稳定了?还是外设问题?

网友:
继续求助!
怎么都没人回复的啊。。。

网友:
会不会电源的问题呀……换个试试……

网友:
电源换过还是一样的现象。。。可能是某个部件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