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福利,华擎H67M-GE/THW支持22nm处理器的BIOS

楼主(2018-08-11):
官网没有这个型号,也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下载,其实这个主板就是H67M-GE,不过官网只提供了WINDOWS下的集成BIOS下载,不能用编程器刷,直接用这个BIOS在WINDOWS下也不能升级,最后找了个H67M-GE 1.5的DOS版BIOS,刷进去后再升级到2.1版本,可以支持22nm了。

网友(2019-04-14):
1.5的在哪里下?  我这个1.6P的BIOS R9 280X不显示 但是机器已经开机了

网友(2019-11-27):
谢谢,我的H67M刷了也好用,非GE的。但没进系统测试过各功能。后续测试再跟进反馈。

网友A(2020-03-24):
感谢大佬提供BIOS,就是刷了还是不能启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亮机U点亮能看到已经更新为GE的2.10的BIOS了,启动风扇狂转,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板子特别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提供BIOS,就是刷了还是不能启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亮机U点亮能看到已经更新为GE的2.10的BIOS了 ...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CPU,是不是太新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