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GA-R3556K 技嘉P35K笔记本EC数据

楼主(2018-08-11):
由于上家维修随便换了一块EC上去没有数据  EC   IT8587E不触发.到官网下载BIOS有EC数据文件但是有两个BIN文件是不是需要合成.

网友A:
看看批处理文件写的什么

网友:
我也不知道,楼主可以上个空EC上去试试,有的是从BIOS自动写进去的

网友B:
这个EC是128的吧。你这两个64都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批处理文件写的什么

这是三个批处理文件.请你分析一下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ec直接刷!

网友:
就刷EC一个文件就可以了吗。我对比了好多EC都是128KB的这个只有64

网友:
谢谢66666666666666666666双敏ug41mt-s+

网友:
好像刷64那个文件

网友:
技术不错,以后修到注意下了。                                                              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个EC是外带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C是外带的芯片吗

不是内置数据的现在从官网下载的BIOS有EC数据。但是只有两个64KB的不知道刷那个。还是需要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是128的吧。你这两个64都不是吧

官网下载的两个都是64KB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合成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