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AM9AMB8D0 REV: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8-11):
DAAM9AMB8D0REV:D不开机维修
你的加分,是我发贴的最大动力

  • 症状:待机0.18,待机芯片发烫,+3.3V_ALW、+3V_RTC和+VCC_1.00短路,
  • 因为+3V_RTC到南桥和EC,用烧机法烧此电路比较安全,烧的时候EC发烫,换掉EC后,+3.3V_ALW不短路了。
  • 但+3V_RTC和+VCC_1.00还是短路,断开R161和R151时,前面不短路了,但南桥这边还是短路,可以判断南桥坏。

    4、换一个新南桥后,不短路了,触发上电到0.39A左右,有HWPG、 VCCST_PWRGD、IMVP_PWRGD,没有H_PWRGOOD,无CPU之类的供电。大概测了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基本条件,到6代之后的主板,南桥和BIOS之间进行数据交换之后才会产生CPU供电的,那先刷BIOS试试。
    5、刷U16无效,接着刷U15,终于好了。

网友:
换南桥帅BIOS

网友:
还好南桥和CPU没在一起,否则的话.......

网友:
早上上班,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换桥就得刷BIOS啊。

网友:
这种换桥后都有刷BIOS的

网友:
不是集成在一起的成功率还是高点

网友:
学习了,如果是cpu和桥一块的话,就报废了

网友:
楼主问题查的清楚啊 思路清晰!~!~!~!~!~!~!~!~!~!~!~!~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们维修一般都是两个都刷的,

网友:
短路引起的BIOS坏,应该很少见,按道理讲BIOS芯片没有坏资料就不应该丢

网友:
手上一台上电0.39掉电,BIOS刷了也没用

网友(2018-09-19):
HP  DV6这系列的机好像好多主板5V短路的,有时用正常电压烧鸡都难烧出来,如果烧不出可以适当调大小小电压会有效果,修过多台了,有坏电容,IO,南桥,待机芯片等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2019-01-26):
现在修机器。动不动就得刷个bios

网友:
新款机器换桥一般都得刷blos

网友:
换完桥还得重新刷BIOS 不然容易出各种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