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369v 断电重启

楼主(2018-08-11):
无信号输入 偶尔重启一次然后进入待机。 信号输入 必重启,重启时机为 检测到“无信号”或“VGA、 DVI” 就断电重启,指示灯也断电。
电源板输出19v正常,带载18.3~18.6v,3.3v有3.35v,5v有5.1v。
按键板不插 开机问题依旧,

排线不插,无信号输入能正常待机,有信号输入 背光正常亮不重启。

我是个小白 有没有人来分析分析!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换掉后级整流二极管

网友:
刚换了一个19v供驱动板,症状一样,
应该是mcu的问题了吧

网友:
换了一块驱动板,情况一样:feng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