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69-1 不触发维修 已修好

楼主(2018-08-11):
简单的说下吧,上电待机0.007,有3 5V,按开机电流跳到0.03左右就掉到0.007,EC到桥有跳变,有RSMRST,各电感无短路,明显是缺电压或二级电压短路,因为掉电很快,所以我倾向短路,按图纸把电流表调到各电感的正常电压值逐个电感烧机,没有大电流情况,大多在0.2-0.5左右,感觉正常(因为之前修机器遇到大电流都这么烧,电流差不多),看了下迅维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97763-1-1.html  这位给了启发,测了下一模一样,EC第四脚VDD短路,0欧,电流表调到3V 2A直接烧第四脚,因为这位师傅是声卡电容短路,我就摸着声卡通电,直接到顶2A电流,声卡发热,二秒后电流就到0.2了,声卡也不热了,再测EC第四脚不短路了,心想这下声卡烧穿了,不管了,先上电开机看情况,竟然亮机了,装上硬盘测声音正常
总结:大电流应该是把声卡供电电容烧穿了,正常后又测不出那个电容是坏的,就没管
          修过好多3 5V待机芯片发烫的机器,其实根本就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大多是线性电压有短路,也可以把可调电源调到相应的电压直接通到线性电压上烧,很快           就能烧出问题所在

网友(2019-05-17):
                       技术可以嘛

网友:
短路的机器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很好的一个思路,只是线性电压短路真心不好定位,加分

网友:
发帖不容易 学习了,辛苦了  支持一下 !

网友(2019-11-13):
大电流,把电容烧断路了,直接修复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这个操作还是可以的,不好给你加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