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c611p的一点探讨

楼主(2018-08-12):
acer的多款机型用到这个主板
      一共修过两片,都是二修机。。。一片是电流正常,内存smb波形多次跳动后不显示。。。后来搞着搞着突然显示了,发现进不了系统。试了十几次之后又不显示了,后来退给客户了

      第二片也是二修,上家在cpu和内存等地方加了电容。有时候触发掉电,slp_s3#这个信号上升又掉下来。然后按开关并能再次触发。。。可恨的是多试几次又能显示了,一显示又可以显一天,时间不等。。。有时候早上开机不不行了,拆掉剩下主板开两次又好了!和外设其它配件没关系,裸板的时候也遇见过故障。
    兄弟们修到这个主板有什么心得的话,请赐教!

     下面上传bios。注意!这个是六代cpu和940m版本的。提取自官网bios合成,刷了这个bios不显示的话,就不用去找bios刷了...

ACER LA-C611P OK官网提取.zip

网友A:
转换电压,转换电压,转换电压。。。修过三片了,时亮时不亮,,CPU都换过了,,,,这个机器显卡取了可以用集显显示。。。就是显卡心片背面那个转换电压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转换电压,转换电压。。。修过三片了,时亮时不亮,,CPU都换过了,,,,这个机器显卡取了可以用 ...

谢谢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B:
楼上哥们确实行家啊,不过这个一般都是二级电压,或者滤波电容出问题,有示波器不难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转换电压,转换电压。。。修过三片了,时亮时不亮,,CPU都换过了,,,,这个机器显卡取了可以 ...

感谢您的经验分享!时亮时不亮的可以参考一下。。。您是说u12和u13吗?+3VSDGPU_AON和+3VSDGPU_MAIN。。。。
我这个偶尔触发不起来应该和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哥们确实行家啊,不过这个一般都是二级电压,或者滤波电容出问题,有示波器不难搞

关键是不怎么出故障,一好能好一两天。。。等出了故障拆开试了两次还没找到故障点又亮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经验分享!时亮时不亮的可以参考一下。。。您是说u12和u13吗?+3VSDGPU_AON和+3VSDGPU_MAIN。。 ...

不是这个转换电压,是1。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转换电压,是1。0V的。。。

有两个1.0v,其中有一个之前我已经直接短接了。。。。回头去把1.8v和另外一个1.0直接短接看看

网友:
关出了故障拆开试   d了两次还没找到故障点又亮起来了

网友:
就烦这种一会好一会坏的毛病

网友:
这种故障最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