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独立显卡怎么改成集显

楼主(2018-08-12):
     接一神舟K6505-i7笔记本,大短显卡坏了,断开显卡供电,想暂时用集显,可是不管接HDMI还是VGA显示器就闪俩下,就是不显示,求大神给指导一下,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有人知道怎么改吗?,真着急,谢谢了

网友:
总算亮机了,可是进系统后有俩一分多钟就自动关机,看帖子说可能是测到独立显卡没有电压才自动关机的,请问还需要断开独立显卡检测电路吧,有高手知道具体怎么改电路吗,在线等,谢谢啦

网友A:
用集显会掉电 还有改相关线路的

网友:
谢谢!能告诉我具体需要改那些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集显会掉电 还有改相关线路的

在吗,具体怎么改教我一下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