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小7,开机电流100-200-100-0

楼主(2018-08-12):
进水小7,开机电流100-200-100-0,反复这样,请各位大哥指点下
进水

网友:
进水腐蚀的地方处理了没有,开机有没有LOGO出来。

网友:
总线上有东西在拉着,看一下进水位置

网友:
最后描述详细 一些:哪进水,图片有没有,进水的元件处理没有,你动过什么地方,测过什么地方。这样大家也好研究。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看看有没有亮白苹果。去掉硬盘看看能不能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