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是否存在欺诈?ASUS H81M-K与 ASUS B85M-K bios可以通用

楼主(2018-08-12):
      今天维修ASUS B85M-K华硕主板,发现ASUS H81M-K与 ASUS B85M-K bios可以通用,而且完美亮机,这样是不是把H81的改一下BIOS就可以当B85M来卖,利润大大的。            故障:能亮机卡LOGO,键盘鼠标无反应,不读U盘,进不了BIOS界面,硬盘测试过是好的,换了硬盘一样故障。         但是按关机键可以正常开关机,。断开硬盘数据线后可以过LOGO,键盘可以动了,也可以进BIOS,貌似一点问题都没有,吧硬盘一插上海市一样,根据维修经验来说:刷bios 一定是bios问题,由于本人有一块H81M-K 发现主板差不多一样,心想把H81m-k的bios拆过来换上去会不会亮机,有想法就去做了,死马当活马医,毕竟论坛下载一下不见下载分,不容易呀!
            经过折腾一番,开机等了几秒屏幕亮了,显LOGO跟着跳过显示无启动设备,关机插硬盘在开机,等待几秒后完美进系统,检查各个接口都正常。。。
          从此大家是不是会想到发现一个问题 ,是否会联想到h81的芯片是不是跟b85芯片一样,那么说性能这方面也就是一样,那为何B85M系列会卖得贵一下??????这是不是存在什么样的利益关系问题??
           不管怎么样,ASUS B85M-K bios可以用ASUS H81M-K的bios ,开机 一切正常,就是开机显LOGO慢几秒,这个无关重要,最紧能亮机,能攒到维修钱,本帖如有对某贴有冲突请告知!!!
               我把板和亮机图发一下:

asus h81m-k.zip

网友: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H81和B85的差别在于年份 H81的USB3.0一般前置或后置只具备一种。而B85前置后置3.0都具备 个人观察过

网友:
USB 3.0接口数量都不一样,另外SATA3接口数也不一样,,另PCI-E3.0及多屏支持也不一样,,,,,不要说大厂,就是小厂也不会这样做,,,

网友:
就差在芯片上了  上次给别人换H81桥 拿B85换的

网友:
应该不是,应该是部分功能正常.还有部分功能不正常

网友:
BlOS,在有些型号是通用的,msi的,ZH77,Z77就是通用的

网友:
你怎么发现的断线的 ,跑 IO 个NO的线

网友(2018-11-09):
h81只能支持两个s3u3,你替换了,是不是两个sata3接口变成sata2了还是不识别了?

网友:
这也可以,以后试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