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有显示无背光烧机法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12):
  接到一台过路客的小六手机,说是不开机!直接拆机插电源检测,是正常的开机电流,但是屏幕不显示。用新屏幕测试也是不显示,在灯光下仔细检查发现屏幕中间有苹果标志,才确定是可以开机显示,但背光不亮!报完价后直接开始修!
   拆下主板测量显示座J2019比较容易出问题的1,2,4脚的对地阻值,果然第二脚PP_LCM_BL_ANODE_CONN的阻值只有182,正常是500左右。知道问题所在后直接拆CPU屏蔽罩,发现灯控二极管D1501接升压电感L1503有明显鼓起还有股短路的烧焦味!
   将电感和二极管翘掉更换新的后,发现阻值还是182,应该是这一路的哪个芯片或电感把阻值拉低的!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我是用的烧机法来排除这用问题的
在灯控周围熏上松香,将电源表电压调为0,然后将正极夹住镊子,负极夹在机板任意对地的地方(我是夹在卡座上)。镊子尖头直接顶在灯控二极管D1501靠近如图所示的位置(这一边就是阻值被拉低的线路)

  然后慢慢将电压调高,此时电流表指针会跟着升高,我调到1.5V后拉低阻值的电容就显现出来了!

  将电容用烙铁挑掉,擦干净主板后装机测试,功能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 无背光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想想为什么会烧升压二极管和电感!肯定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感觉轻而易举的,老司机啊

网友:
很少修到手机,主要是笔记本,还是学习备用 下

网友:
  楼主似乎修的有点保守,往往短路了,直接先撬这路的电容,

网友:
一直在学习。。从未停止过。。谢谢楼主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用镊子短接旁边的电容就出来了

网友:
修过同故障,走了不少弯路 把芯片 二极管 电容全换了才好

网友:
烧鸡大法电压不能太高了,不然烧坏板子。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不错谢谢。希望大家一起分享经验

网友:
烧鸡大发还是好呢,我等菜鸟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好很清晰,而且烧机大法适用范围太广了

网友:
一直在学习。。从未停止过。。谢谢楼主

支持 反对

网友(2019-01-05):
好好好好发好好好好好好 细心好好好手工!!!!!!!!!

网友:
思路很清晰,我遇到一个不开机的小6,刷机报错4014,首先感觉是上盖,拆开CPU屏蔽罩发现二极管有点烧,然后摘了二极管,灯控IC也摘了刷机通过,突然发现只要装上去升压IC就短路,对主板加电烧了很久才找到一个电容短路引起的,楼主的办法很好直接对故障点加电

网友:
烧鸡大法果然好用,赞。。。。。。。。。。。。。。

网友:
最好整一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