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4924-A 奇疤故障

楼主(2018-08-12):
今天接台,Retina pro 820-4924-A ,应该是15年的机,按开关没反应,拆版测,这个新款机就算触发了风扇不转的,等到汤手风扇才会转的所以很屌,只能测电压,首先,U7100-VCC 12.6V有,SMC _RESET 3.3V 有,R7107 5V充电有,14脚SMC_ACOK 3.3V输出有 排除坏的,(2)SMC_RESET_L  3.3V 复位正常,(3)U7501,12脚SMC_PM_G2_EN开路3.3V有,4脚EN1和21脚EN2 3.3V 有,U7501 输出5V电感L7502 只有机器触发后才有5V 的,(4) U7200, 16脚5V,17脚VDD 12.6V 有,1脚CPU_VR_EN 1.05V 有,(5)EC L5001 3.42V 有,电源灯绿灯变红灯是正常的。(6)EC L5001 3.42V 有,PM_BATLOW_L 3.3V有--以上这些电压都能测到,就按开机没反应,等到主板发汤的时候风扇就会转动,但风扇转不代表已经开机,就是开机没触发声不亮屏,好像把电源小板拔掉过10分钟左右风扇就会转,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没明白你想表达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想表达些什么?????

已经写得好明白了不开机啊,机器汤手风扇就会自转,没显示的

网友:
现在就是按开机没触发声音,机板等到汤的时候风扇就会转,我也不知道是否开机了,

网友B:
电流上到0.4,不一定要跑码,只要温度到了,风扇就已经转了,你这个描述不清晰,无法给你指导,可能不跑码,可能宕代码,可能不显示,可能暗屏,没开机声,就复位一下

网友:
屏幕排线重新插拔下就亮机了  ,没有开机声音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上到0.4,不一定要跑码,只要温度到了,风扇就已经转了,你这个描述不清晰,无法给你指导,可能不跑码 ...

现在就是按开机没任何反应主板汤手风扇就转,屏不亮,也没任何声音,也不知道算不算触发了,但所有电压都正常,费解,你意思不需要跑马?

网友:
接电流表,电流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明显已经触发了,而且CPU电压也应该起来了,那就得看电流了,看有没有跑码,有没有过内存,是不是已经到了显示部分了,这就得你自己看电流到了哪一步了

网友D:
大小写键能不能切换?

网友:
你的机子是可以触发,就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小写键能不能切换?

机器都没显示怎么切换?我是直接65W适配器插电的?测哪里的电流?CPU旁的电感1.0V,1.5 V ,都可以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是按开机没任何反应主板汤手风扇就转,屏不亮,也没任何声音,也不知道算不算触发了,但所有电压都 ...

这故障一点都不奇葩,是你没得维修思路

网友:
不触发,查EC工作条件啊!待机3V5V电压应该有一个电压要出来。再不出来就查触发条件,而不是待机条件了。

网友:
如果15年的开机看看触摸板能按吗,能按证明开机了就看显示部分,不能按就是没开机啊

网友:
按开关之后  你测各大电感是否有电压。如果有 说明已经触发了。 你说的过一会很烫了风扇才转,说明CPU供电应该有了。这样的话就要查后面的条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器都没显示怎么切换?我是直接65W适配器插电的?测哪里的电流?CPU旁的电感1.0V,1.5 V ,都可以测出来

朋友,不是只有屏幕亮了键盘灯才可以切换的,OK?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不是只有屏幕亮了键盘灯才可以切换的,OK?

键盘是没任何反应 灯不亮!是否要拆内存测有没有跑马?

网友:
cpu都发烫了,还没触发?这个时候不知道如何看跑码与否?为什么不看看船长他们的课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键盘是没任何反应 灯不亮!是否要拆内存测有没有跑马?

A1502是板载内存吧?你也拆?你要么先刷个BIOS试试,要么就看电流修吧,,,
这个机器一般CPU电压起来了后的故障都是BIOS或者显示部分的问题,我目前还没有碰到过别的问题的,只能给你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502是板载内存吧?你也拆?你要么先刷个BIOS试试,要么就看电流修吧,,,
这个机器一般CPU电压起来了 ...

非常感谢,你的无私分享!对这几器的内存和其它不一样!烧死的

网友E:
楼主用手机看图纸   不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手机看图纸   不累吗

这位兄弟 我是用在iPad PRO 看图纸,电脑也看同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502是板载内存吧?你也拆?你要么先刷个BIOS试试,要么就看电流修吧,,,
这个机器一般CPU电压起来了 ...

如你所说的 是BIOS  问题从同一型号料板拆个BIOS 就有触发声了有显示,不论它快与慢,反正就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语言组织的好乱啊

网友:
今天碰到一样故障的机器电流到0.7有读内存动作就是不亮机。还没动手搞